[求助] layou 高亮显示,但是不显示其他层了。

楼主(2023-04-20):
(无正文)

网友:
删除cto.file 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cto文件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cto文件在哪

cto 文件是在跑drc时 output选项卡下有个creat CTO file 选上后就可以生成了

网友B:
请教这个cTO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cTO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瓦力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