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Close关不掉cv

楼主(2023-04-20):
我用cv = 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一个layout后,再用dbClose(cv)发现virtuoso manager上面还是显示该layout被我lock了,需要我手动打开该cellview再关掉才会让lock消失,这是为啥?

网友A:
没有从内存里退出来
可以试一下dbPurge 或者先dbsave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从内存里退出来
可以试一下dbPurge 或者先dbsave 一下

嗯嗯,我试了一下先save再close,有时有用有时没用。那我采用先save再purge应该是不会丢数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