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带隙基准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3-04-20):
我想搭建一个cascode带隙基准电路,一开始根据gmid大致设置了一下管子参数,电阻R2:R1=4.15,三极管面积比为4,发现直流仿真的管子工作区好多都不在饱和区,然后我尝试更改p管参数,发现电路左边电流一直无法和右边支路电流匹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带隙你得有启动电路吧,加上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你得有启动电路吧,加上再看看呢

好滴,我看网站上启动电路有很多,要实现启动的话,是不是先用一个简单点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滴,我看网站上启动电路有很多,要实现启动的话,是不是先用一个简单点的看看?
...

先找个简单好用的,你这里设计的电流是多少,电阻给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简单好用的,你这里设计的电流是多少,电阻给的多大

好的,我设置电流是10u的,不过现在打算试试用运放做了,这种非低压的cascode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