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中的信息含义

楼主(2023-04-20):
abstract&抽取出的lef文件中,有很多不相关的位置信息,请问这些有什么含义?感谢解答!

网友A:
层次的形状,每一行代表的是两个坐标点,定义了一个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次的形状,每一行代表的是两个坐标点,定义了一个矩形。

谢谢解答。  疑问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两个坐标点定义成的矩形  版图上却没有

网友B:
OBS信息,告诉上层这块被占用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是OBS信息,简单来说就是除开出pin金属的其余金属区域的边界定义,是分为很多个矩形来定义的,一般来说哪层金属的出pin越多,对应的OBS信息就越多,如果该层金属没有出pin那就只有一个矩形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S信息,告诉上层这块被占用了

谢谢解答, 可是有些表现出来的区域  在版图上没有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是OBS信息,简单来说就是除开出pin金属的其余金属区域的边界定义,是分为很多个矩形来定义的 ...

谢谢解答,学到理解了一些,有些区域可以根据你说的对应的上 ,还有的定义出来的区域在版图上位置是什么都没有的,还有一个疑问:lef文件中有LAYER MTT的OBS信息,但是版图中并没有MT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可是有些表现出来的区域  在版图上没有任何东西

virtuoso左下角找Blockage,打开就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左下角找Blockage,打开就就有了。

默认就是一直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