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DNL/INL差

楼主(2023-04-20):
在做SAR ADC DNL仿真时,加斜坡信号,仿真开始时,DNL正常,跑一段时间后,偏差比较大了,求助应该检查哪些方面?
自己检查:
      1)比较器比较结果没啥问题,比较速度在比较器输入差别较小时有点慢,但是结果仍为正确;
      2)CDAC每次建立存在一定误差,例如该减去0.4mv,实际减去0.398mv,每次转换均有一定误差,导致到低bit为有叠加;用的理想电容,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

  求大佬指点指点,应该检查哪些方面。

  此外,动态特性ENOB也很差,10bit ADC,spectrum计算只有6bit多。

网友A:
用的什么采样方式?顶板/底板?
有没有电荷泄露?
不用关注电压变化了多少,更应该关注电容底板参考电压是否建立

网友B:
可以直接抛出这种波形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采样方式?顶板/底板?
有没有电荷泄露?
不用关注电压变化了多少,更应该关注电容底板参考电压是 ...

顶极板采样;

电荷泄露是在下极板在VREFP和VREFN切换过程中发生的吗?
极板电压我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抛出这种波形吗,厉害

啥意思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采样方式?顶板/底板?
有没有电荷泄露?
不用关注电压变化了多少,更应该关注电容底板参考电压是 ...

看了一下,极板电压是建立的。

网友A:
能把电容顶板上的电压plot出来吗,方便分析一些

网友C:
这种不叫DNL,inl仿真吧,连mismatch没有,如何谈DN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电容顶板上的电压plot出来吗,方便分析一些

你好,顶级板电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叫DNL,inl仿真吧,连mismatch没有,如何谈DNL?

emmm,斜坡信号只跑了一个码,先看一下转化过程,丢码有点多。
跑DNL要加上mismatch吗?

网友:
DNL inl没法跑。基本上你自己手算就行吧

网友C:
DNL INL本来就是因为mismatch引起的,如果不加mismatch,没有意义

网友D:
用的理想电容,你这只能叫功能验证。没有电容mismatch , 前仿真理论上就应该是10bit 。 如果不到,说明电路还没做好。

仿真出来看你后端明显有功能性问题,提出下面的几种可能性,供参考:
1. 电容整列在翻转后,下一次比较器开始比较之前,是否有完全settle 到10bit 的精度要求?
2. 电容整列SAR 逻辑的开关切换逻辑,是否有逻辑错误,导致vrefp  和vrefn 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3. 采样时间是否足够,信号采样到上极板是否已经settle 到10bit 精度?
4. 你现在用的是单端还是差分的结构? 如果是单端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开关的共模问题导致。
5. 电容整列的切换方式,是保持比较器共模不变的方式,还是那种共模会下降的架构?有没有可能是比较器随共模的波动出现动态的offset 变动。

上面只是一些可能性,你最终只有6bit ,这还属于功能问题,仔细检查应该能找到的。如果是10bit 下降到9.5bit ,这种属于性能问题,反而比较难直接看出来,只能用理想器件替代部分模块,一个一个排除。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L INL本来就是因为mismatch引起的,如果不加mismatch,没有意义

好的,谢谢!方便介绍一下,怎么计算DN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理想电容,你这只能叫功能验证。没有电容mismatch , 前仿真理论上就应该是10bit 。 如果不到,说明电 ...

谢谢指导!

关于第二条的问题已经解决,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了ENOB很低,但是修改完这个问题后,ENOB有8.95bit,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
关于第四条,用的差分的结构;
关于第五条,用的分裂电容的vcom-based结构;

关于第一条,第三条plot波形出来,您看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慢慢调了,先看时序,比较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关于第二条的问题已经解决,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了ENOB很低,但是修改完这个问题后,ENOB有8.9 ...

从你的波形上看,有可能是没有给电容整列留足够的settle 时间(你的settle 时间还不到1/4 cycle , )。在接近60db 左右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出来的,需要你去慢慢排查,比如更换理想的比较器,比如留跟多的DAC settle 时间。

网友(2024-09-26):
请问你仿真dnl的输入斜坡斜率是多少,量化范围/(2的n次方*Tsample)吗,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