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virtuoso怎么自动load home下面的cdsinit和cdsenv

楼主(2023-04-20):
求助论坛大牛,我启动virtuoso后home下面.cdsinit里面的bindkey会自动load进来,但是display不会自动load进来,同时home下的.cdsenv也不会自动load。

home下cdsinit写了这几句
load(“路径/bindkey.il”)
drLoadDrf(“路径/display.drf”)
home下存了一个.cdsenv 开virtuoso时候也不能自动load   我目前是开版图然后点下e然后手动load下。
请问有什么办法在启动virtuoso的时候自动load display和cdsenv吗?

网友A:
display是无法在.cdsinit中加载的,只能手动加载,推荐把他设置为一个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是无法在.cdsinit中加载的,只能手动加载,推荐把他设置为一个快捷键。 ...

感谢回复。请问怎么操作呢?写成skill脚本吗?还是能写到bindkey里面。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这两个文件的作用,.cdsinit这个文件是加载一些脚本工具及一些快捷键的,.cdsenv这个文件是加载virtuoso的环境变量的,例如格点大小之类的。你如果想要在启动virtuoso的时候自动load这些文件,就将这两个文件放在你的启动目录下面。

网友B:
另外在这两个文件下面均可load display文件,在.cdsinit里面设置:ddGetObj(“PDK库的名字)drLoadDrf("~/display.drf")即可,如果是在.cdsenv里就只需要加drLoadDrf("~/display.drf")即可。

网友:
4楼正解,而且display是可以写在.cdsinit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这两个文件的作用,.cdsinit这个文件是加载一些脚本工具及一些快捷键的,.cdsenv这个文件是加 ...

感谢回复,我看论坛上说放到.cdsenv和.cdsinit放到home下就可以。我把cdsinit放到home下,里面的脚本每次开virtuoso都可以自动加载,但是cdsenv这个不管是放到home下还是放到启动目录下都加载不了。每次要自己手动load。请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网上说启动加载这些首先看安装路径,安装路径下有了就不加载home下和启动目录下的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看论坛上说放到.cdsenv和.cdsinit放到home下就可以。我把cdsinit放到home下,里面的脚本每次 ...

这个.cdsenv不需要手动加载,会有一个默认的路径,你启动之后会自动load,如果当前目录下没有的话就会去load你的home路径下的,建议是放在home下面然后link到你的启动目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怎么操作呢?写成skill脚本吗?还是能写到bindkey里面。

写在leBindkey.il文件里就好了,hiSetBindKey("Layout" "快捷键" "drLoadDrf("display路径")")。

网友(2024-05-15):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这两个文件下面均可load display文件,在.cdsinit里面设置:ddGetObj(“PDK库的名字)drLoadDrf("~ ...

我这drLoadDrf前面加上ddGetObj(“PDK库的名字)就可以自动load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