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科毕设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20):
一个全加器电路,不知道为什么LVS里面全是子电路,还有这个VDD的问题想向大家求助!!!

网友:
一般不看底下这个吧,我是主要看左边框里的报错信息

网友:
nwell为嘛要把nmos都包上?

网友:
DRC过了才能做LVS。
你现在这个衬底连接有问题。不应该把NMOS管用NWELL围起来。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各位在看看

楼主:
其实我还想知道这里面衬底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各位在看看

LVS有四个port错误,猜测标签层没打对,检查一下是否正确(看你display风格应该用的smic工艺,M1标签用的是Mntxt mental1,依次类推)。而且从你图中来看,打标签的中心并没有在金属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想知道这里面衬底怎么接的

衬底就是你的阱,不是N阱的地方你可以暂时理解为P阱,阱是通过衬底接触接上来的,就是你图中上面那一条和下面那一条,N阱用N+衬底接触,不是N阱的地方(P阱)用P+衬底接触。你的衬底应该是正确的,把标签打好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各位在看看

pin C接的那个Nmos貌似没有接好,少打个VIA

网友:
这个图感觉画得有点草率

网友B:
可以把你的电路也发出来

网友:
两边的space为什么那么大?pmos和nmos也都没有统一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你的电路也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C接的那个Nmos貌似没有接好,少打个VIA

确实

楼主:
这个是什么,就是上面那位前辈说的标签的问题吗???然后标签是

网友:
熟悉的感觉

网友:
标签就是电路上的VDD、CLK等这些,都需要在版图对应的线上打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就是上面那位前辈说的标签的问题吗???然后标签是

这个应该是对应net上没有对应的PIN

网友(2023-06-30):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各位在看看

1.net c 和net12 在source里是断开的,layou上联起来了
2.pin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