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有人能看懂这个优化策略吗?

楼主(2023-04-20):
这里说要避免使用individual block是什么意思?他的优化方法是把组合逻辑的部分单独分出来?这不是使用individual block吗?

module II is separate combinational block so the design compiler will not be able to optimize module II, as design compiler doesn’t optimize the port interfaces.

这是说组合逻辑应该分开写,因为DC无法优化端口?

网友A:
说的是一个module中不应该只包含组合逻辑,编译器优化时不会影响代码中的层次,比如模块端口会被保留。像图中这种情况,将模块2的组合逻辑放到1中,能得到更好的优化。
这是asic或者这种编译器的特性吗?fpga里我没看过有类似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一个module中不应该只包含组合逻辑,编译器优化时不会影响代码中的层次,比如模块端口会被保留。像图 ...

应该是ASIC的策略。但是figure 12.4,把模块放到一起是当成反面样例的,他说应该像figure 12.5那样分开,把组合逻辑单独放一块?

网友A:
不是要单独放一块,这里的individual应该是偏重分离的意思,就是一段可以合起来的组合逻辑不要放到两个不同的模块里。原因是分到不同模块之后相连的端口部分不会被优化。
12.4的模块1包含时序逻辑+组合逻辑a,模块2包含组合逻辑b,这种情况下它推荐把模块1和2合并成一个,变成时序逻辑+组合逻辑a+组合逻辑b。如果你把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再分开成两个,我觉得和他的做法比,不会产生优化方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单独放一块,这里的individual应该是偏重分离的意思,就是一段可以合起来的组合逻辑不要放到两个不同 ...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