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Bandgap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4-20):
有没有大佬给分析一下,P结点与X结点的初始电压差的变化,真的想不出来了。

网友(2024-10-09):
粗略分析
初始时,VX=VY=0,MA和MB流过的电流也为0, 即MC和MD流过的电流也为0,那么VP=VDD(否则会有亚阈值漏电),因此VP>VX,ME会导通,将P点电压拉低,摆脱简并点。
最终,因为VDD<1V,VP=VDD-VTH-VOD,VX约为VDD-VOD,VP<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