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自定义单元进行综合和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23-04-20):
本菜鸟刚开始学习数字后端,最近需要使用自己定制的标准单元进行综合和布局布线,但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

项目需要设计一个使用定制的D触发器实现一个查找表,电路中的D触发器需要自己设计(已经画好了版图),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单元均使用数字标准单元库。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
1)在编写RTL级的verilog代码的时,代码中使用到的自己设计的D触发器需要怎么写呢?只需要声明调用这个D触发器就行了吗?
2)我应该怎样将自己定制的D触发器加入标准单元库进行综合以及布局布线呢?
3)可以将定制的D触发器作为Macro使用吗?(如果完全不考虑时序的问题)应该如何操作呢?

自己参考网上的教程,通过使用gds文件生成了D触发器的Milkyway库,然后将该Milkyway库添加到了ICC中的reference 库中,但是在进行ICC布局布线的时候还是会提示说使用的D触发器没有找到。

有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吗/?感激不尽

网友A:
1) 对,直接例化;2)需要k库,综合PR需要 .lib/.db;3)可以就是自己写个 dummy .lib再转成 .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对,直接例化;2)需要k库,综合PR需要 .lib/.db;3)可以就是自己写个 dummy .lib再转成 .db. ...

那请问,如何生成.lib和.db呢?

楼主:
自己顶一顶,有谁知道能帮忙解答解答吗?

网友B:
参考3楼,.lib可以拿标准单元库的DFF改一下,.db通过library compile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3楼,.lib可以拿标准单元库的DFF改一下,.db通过library compile生成

那请问,可以不建立.db/.lib库吗?只在icc布局布线的时,定义的D触发器的mw库?

在使用DC综合的时候,即便没有相应的db和lib库,也能够生成相应的netlist,我在icc综合的时将自己的D触发器的物理库添加到了MW_REFERENCE_LIb里面,但是还是会提示使用的D触发器未找到,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可以不建立.db/.lib库吗?只在icc布局布线的时,定义的D触发器的mw库?

在使用DC综合的时候,即 ...

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在icc内部建一个D触发器的timing model,命令create_qtm_model,还要设一些属性,具体的你可以man一下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