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当中的负电源抑制比是什么东西?在cadence里面如何仿真。

楼主(2023-04-21):
(无正文)

网友:
当电源上有小信号变化△Vvdd上,输出Vout上会产生的△Vout的变化。PSRR=△Vout/△Vvdd。在电源上加1V的ac。看输出Vout节点的AC db20.

网友:
电源抑制比分正负, 正的是电源电压波动带来的增益,那么负的就是地线波动带来的增益。二楼那个挺对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