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输入S11在非工作频段内为正数的问题

楼主(2023-04-21):
我设计的LNA工作在1.6GHz,不过在2.9GHz附近S11为正数,此时输入阻抗的实部为负电阻,这种情况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会不稳定,在这里求助下前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到目前还未定位出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
下面是数据图片

网友:
不是会不稳定,这就是电路不稳定,在高频上不稳定,导致的原因很多吧。看看匹配和bypass电容啥的,不然调整负反馈

网友:
是不是用电容做负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