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修复涉及clock的setup

楼主(2023-04-21):
我们知道fix_eco_xxx 修setup/drv/hold不会动到clock tree部分, useful skew只能靠自己来完成。

但是如果动到clock tree,往往掌握不好平衡,很多时候越改越差,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一般都是写脚本查margin去修,也可以尝试fix_eco_timing -cell_type clock_networt,有一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写脚本查margin去修,也可以尝试fix_eco_timing -cell_type clock_networt,有一定效果。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eco还是少动tree为好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o还是少动tree为好

进群有咋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群有咋好处?

这群我被踢了,因为没进他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