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环路稳定性怎么仿真

楼主(2023-04-21):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DC-DC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怎么仿真?听说是用pss+pstb?仿的时候逻辑电路需要添加上去吗,仿的时候应该在哪里断开环路?

网友A:
如果要是看相位裕度的话就需要建模。仿真环路稳定性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仿真负载跳变,如果输出没有震荡就是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看相位裕度的话就需要建模。仿真环路稳定性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仿真负载跳变,如果输出没有震荡就是 ...

看来没有直接的方法。瞬态仿真不稳定不一定是环路稳定性问题,很可能是系统干扰导致的环路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没有直接的方法。瞬态仿真不稳定不一定是环路稳定性问题,很可能是系统干扰导致的环路响应。
...

你想多了 系统不管怎么干扰都绕不开环路。如果你怕干扰 就把电路里面的电源和地的干扰直接强制为0就行了

网友:
Fixed frequency --> PSS + PSTB

Variable frequency --> Simplis or Equivalent ckt model 請參考CPES Jian Li 他們的論文

网友:
你想用什么软件仿真环路?simplis?simulink?LT?

网友:
我那会儿做的时候,更复杂的数字控制的buck,用的是simulink模型仿真,不知道这样的仿真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但确实颗粒度比较大,AD就量化成了一个延迟+误差。

网友:
建議直接去學simplis, 速度快而且結果跟量測完全可以對照

网友:
high level 用 simplis.... transistor level 用 pss + p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