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亚阈值区与截至区

楼主(2023-04-21):
这是差分对管,其中一个region = 0 另一个 region = 3 ,有点分不清  截至区 和 亚阈值区 区分的点在哪里,之前遇到亚阈值区就认为 Vgs < Vth , 但是好像截至区也是这个条件,需要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vgs<vth不会完全关断,可以看看拉扎维书上对亚阈值区的解释

网友(2025-02-18):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截止区和亚阈值区的区别了吗

网友:
很多工作很多年的人也不知道亚阈值区和强反型区的区别~
截止区和亚阈值还是很好区分的,截止区就是不通了,电路里不能出现,除了明确关闭的开关管,亚阈值区在低功耗设计中基本是没法避免的,满嘴饱和区的基本都是嘴炮选手,没啥实际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