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多驱动约束路径设置

楼主(2023-04-21):
现在design是对port进行复用,多个input输入分别不同异步时钟源,不同时刻只会有一种,经过iomux的选择分别前往对应的block,目前已经添加的约束:

目前,虽然不同时钟间不会作用在同一个路径,但是在设计上一些路径只有tm_clk时钟域的input才会走,dc工具却在这条路径上把每种时钟域的input约束都走了一遍,产生violation.
请问,是否有方法可以约束iomux输出到别的block的某一个信号只会在对应的时钟域下,或者block接收到的信号约束在一个时钟域?

楼主:
有大佬教教吗?

网友A:
try set_clock_groups

网友:
按照你的意图来看,约束要去掉-through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set_clock_groups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这个指令已经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