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nfet工艺中差分对的匹配

楼主(2023-04-21):
在Fifet工艺中,差分对的匹配形式是ABBA/BAAB好,还是ABAB/BABA好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没做过这么先进的工艺,请教请教

网友:
射频直接a一边b一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没做过这么先进的工艺,请教请教

大工艺更考虑共质心,小工艺mismatch没有那么大,更关注的是对称。所以ABBA更适合大工艺,ABAB更适合小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工艺更考虑共质心,小工艺mismatch没有那么大,更关注的是对称。所以ABBA更适合大工艺,ABAB更适合小工 ...

请问下为什么说小工艺mismatch没有那么大,请教

网友:
是不是由于器件尺寸小,每个离得近,所以晶向应力啥的对其影响不大,刻蚀环境也大致相同?

网友:
学到了,大工艺共质心,小工艺对称

网友:
大工艺小工艺指的是尺寸的大小区别吗?比如018和0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工艺更考虑共质心,小工艺mismatch没有那么大,更关注的是对称。所以ABBA更适合大工艺,ABAB更适合小工 ...

不对吧,根据 Pelgrom's law 器件面积越小,mismatch越大

网友:
取决于特定电路的需求和性能指标。在高精度、低噪声和高线性度的电路中,共质心设计更重要;在需要高度匹配和高共模抑制比的电路中,对称性设计更重要。

网友(2023-06-14):
共质心不就是对称的吗,这为啥还区分共质心和对称呢

网友:
新入行小白蹲个标准答案

网友:
根据面积和电路功能,5nm的pdf或者厂商都会提供交叉和左右对称的硅片结果,一次交叉和左右对称的差距在10%以内吧,pdf也会提供多大面积的差分管需要共质心,可以结合工艺参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没做过这么先进的工艺,请教请教

现在比较先进的工艺(65nm以下)都不能用ABBA型匹配了,主要原因是WPE效应和STI效应,这两个效应导致边上的管子比里面的管子强或者弱很多。
所以退而求其次,只能用ABAB型匹配了,虽然不共质心,但只能这样了。
有关WPE和STI我这有个文档你看看。 eetop.cn_Implication of proximity effects for analog design.pdf (574.25 KB , 下载次数: 133 )

网友:
其实不管是多少nm的工艺,匹配用什么方式得看你匹配管子的尺寸,小工艺只是说明可以用到这个最小尺寸,但是在实际设计中为了减小失配,例如模拟电路中的电流镜与差分管的尺寸不会是最小尺寸,可能会取到L=1u甚至更大,这时候管子对梯度效应敏感,需要共质心,即ABBA。而对于时钟电路等,管子绝大多数用的是最小尺寸,这时候更看重对称,即用ABAB

网友:
直接half-half

网友E(2024-01-11):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根据 Pelgrom's law 器件面积越小,mismatch越大

finfet里 fin越少,速度越快,器件密度越大,应力越小,匹配abba是yyds,但是小工艺里考虑走线影响更多,大部分选择abab baba

网友:
引用 网友E:
finfet里 fin越少,速度越快,器件密度越大,应力越小,匹配abba是yyds,但是小工艺里考虑走线影响更多, ...

fin越少速度越快这个是怎样理解呢,在做的时候,有些需要提升速度的会调整器件数量,也就是增加管子的fin(增大宽长比)去提升速度和驱动能力,所以不太理解

网友:
一般是AB

网友F:
小工艺(7nm)A B仿真的效果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在比较先进的工艺(65nm以下)都不能用ABBA型匹配了,主要原因是WPE效应和STI效应,这两个效应导致边上 ...

你好,WPE\STI,我知道这两个二级效应,但我疑问反而更大了,ABBA/BAAB和ABAB/BABA,它们不都是有两个A和两个B到WELL边缘比较近吗?以及我加上dummy和它们共用之后,WPE的影响也会变小吧?然后STI,我们一般差分对管以及它的dummy都是采用共用的方式,因此STI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是消除了的吗?

网友:
一家之言,请勿喷我。
在我看来,aaaa bbbb ,abab baba和abba baab总的来说是工艺误差和性能要求造成的,当工艺很大的时候,器件与金属的绝对误差很大(也包括二阶效应),这种误差又无法控制,所以采取两者轮流交替位置,来达到一种平衡(大家都受损,就等于都没受损),因为使用dummy太昂贵了,器件都很大所以优先使用abba baab,而到了40以下,器件的二阶效应影响是固定了,但是金属线工艺误差和寄生影响却直线上升,于是大家开始思考线的规划,就是所谓的abab baba,而到了12以下,金属线比管子更重要,寄生已经是决定生死的东西,线与线的串扰才是最头疼的东西仿真无法体现,却又实际存在,于是变出现了aaaa bbbb,面积已经是最不重要的了,如何拿出一套成熟的避免机制才是各大公司的热点

网友(点评):
大佬解释的很好,现在我们小于5um的pair基本都half/half,大的pair会视情况而定。还有一些电流镜array,大电流的加持下,只能a b c,走线空间确实很宝贵

网友:
感谢大神们的总结!

网友:
不能只是看ABBA或BAAB 先要考慮你要的是電壓Matching或電流Matching

网友(2024-02-18):
ABAB ABBA
BABA BAAB
论坛上看得匹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WPE\STI,我知道这两个二级效应,但我疑问反而更大了,ABBA/BAAB和ABAB/BABA,它们不都是有两个A和 ...

我猜的哈,ABAB/BABA相比ABBA/BAAB,从LOD的角度上来讲,前者优于后者,这两种二维布局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上下两排之间的应力差,ABAB/BABA上下两排都有AB在外侧,ABBA/BAAB则上排都是A在外侧,下排都是B在外侧,如果下排受到的应力较大于上排,那么ABAB/BABA就会有优势一些

网友:
主要考虑lod和走线的寄生,abab或者aabb能好点,具体还是看电路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工艺(7nm)A B仿真的效果最好

会不会是走线原因造成的呢?做5n的时候,工艺方的测试文件,简单交叉的结果是比AB好的,后仿来看也是要好一点的,可以请教一下是后仿的mismatch更小了吗?

网友(2025-10-21):
你说的AB,是AAAABBBB还是交叉得来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一般来说大尺寸mismatch是比较小的,随着工艺的进步,各种的效应都出来了,导致mismatch越来越大了。
具体来说ABAB和ABBA那种更好,其实分析模型也很简单:对mismatch函数做泰勒级数展开,只考虑一次项和二次项的话。你会发现ABAB的匹配方式对应二次项,ABBA对应一次项的mismatch,然后这个mismatch函数到底如何表达呢,可以参考各种寄生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他们的描述方程。
其实就算是大尺寸的工艺,一般来说也是ABAB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