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23-04-21):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瞬态仿真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问题,在仿真过程中点Plot Output,无法显示输出结果。
不懂是不是因为数据太多的原因?我已经选择了tran option 里已经设置了保存selected节点数据,还是无法显示,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有时候会有显示bug,去result browser里面直接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会有显示bug,去result browser里面直接看吧

result browser里只有一个数据,这是为啥呢? 其他选择的输出都没有数据嘛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