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的动态功耗分析生成的波形图为什么会是锯齿状

楼主(2023-04-21):
为什么不是一条直线,是时间精度的问题吗

楼主:
图片长这样

网友:
因为一直在翻转

网友:
是tool把点连起来的结果,你可以在菜单栏里选择描点,不连线

网友:
功耗会上下浮动啊。逻辑不可能每个cycle 都在翻转的。。。

网友A(2023-12-11):
您好,后来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后来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谢谢

您好,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了解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并且我发现将功耗数值转为txt形式后,只在上升沿部分有很多值,其他时候没有值。虽然说也符合数字电路运行的规律,但感觉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