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轨对轨运放输出测试

楼主(2023-04-21):
请问有大佬知道如何测试轨对轨运放的输出吗,是在开环情况下直接在输出端接一个电流源吗?

网友A:
以前公司做量产的时候, 是让运放在反馈环路下, 让输出饱和或者输出0, 然后机台拉电流或者灌电流, 测量电压
仪表测试的话, 需要一个电子负载, 用CC,模式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做量产的时候, 是让运放在反馈环路下, 让输出饱和或者输出0, 然后机台拉电流或者灌电流, 测量电压
...

您这个应该是片级测试吧,如果是电路级怎么测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应该是片级测试吧,如果是电路级怎么测试呢?

封装片的测试,
电路级是实际使用场景的板卡上? 还是芯片电路上的测试?

楼主:
芯片电路上的测试,版图之前

网友:
设置差分输入电压,让输出级工作在完全充电(仅p管导通)或者放电状态(仅n管导通)再从输出接上一个电流源根据spec上的电流大小和正负,正表示对输出的充电电流,负表示对输出的放电电流,然后观察输出节点的电压大小,这个指标应该是衡量输出级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