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F bsub -Is gedit 提示display错误

楼主(2023-04-21):
部署好LSF,在主节点上通过bsub命令提交作业:

bsub -Is gedit
提示如下错误:

test-01:user_1:~>bsub -Is gedit
Job <20> is submitted to default queue <interactive>.
<<Waiting for dispatch ...>>
<<Starting on test-01>>

(gedit:9485): Gtk-WARNING **: 17:07:34.509: cannot open display: test-01:3.0

跪求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木有display  直接在vnc窗口开terminal 再b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display  直接在vnc窗口开terminal 再bsub

是的,通过VNC登录到  主server,开terminal 后提交bsub,显示同样错误。

这个你们有出现过这样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VNC登录到  主server,开terminal 后提交bsub,显示同样错误。

这个你们有出现过这样问题吗, ...

xhost + 试试

楼主:
感谢以上大噶回复,
问题已搞定,使用 bsub -XF gedit 提交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