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1860bd18bd io的画法

楼主(2023-04-21):
求助东部工艺 用elpnp_var1p做esd管子时 怎样围他的ring

楼主:
有大佬对东部工艺有深入了解的吗  求讲解

网友A:
器件自带ring,不用围其他的,需要注意与其他器件间距比较大,要满足esd及lup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自带ring,不用围其他的,需要注意与其他器件间距比较大,要满足esd及lup规则 ...

楼主:
你好,今天我看了一下pdk里的工艺剖面图,他的ring和管子类型是有关连的  如果前缀加上iso 就需要围带有NBL的ring了  之前做过bcd的工艺  一直都是围这样的ring  所以很不理解为什么这里的管子不需要nbl的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今天我看了一下pdk里的工艺剖面图,他的ring和管子类型是有关连的  如果前缀加上iso 就需要围带有N ...

其他的管子带ISO,是全隔离结构;这个是PNP,隔离是它基极,eb短接到PIN,C极接GND;在它的外面也可以再做ring环,“是环形的”,只是保护作用不能把它完全隔离,所以拉开间距就可以了,另外nbl并不是ring,他是整块的,在器件下面,看到的ring是阱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管子带ISO,是全隔离结构;这个是PNP,隔离是它基极,eb短接到PIN,C极接GND;在它的外面也可以再做r ...

图1中蓝色的path是nbl层   图2是pdk里的图片  nbl好像是可以这样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只是我知识面比较少 有些不能理解 想请教下如何才能更好的围ring  drc文件 要求和pad 接的diff  必须要有pring 和nring 两圈ring 这个三极管的be接一起接pad 所以在drc判定上 需要在围一圈nring 和p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中蓝色的path是nbl层   图2是pdk里的图片  nbl好像是可以这样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说 ...

的确,在drc rule里有LUP 要求lside 和接I/O  N+,NWELL,HVNWEL需要加两个保护环,一个N型接VDD,另一个P型接GND. 但是加环后你跑DRC的时候会发现,接VDD的环和lside 或者接I/O 的N+也是有很大距离要求的,同时NBL画成环形也存在drc问题,如果芯片面积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完全可以加两个环来保护,效果会更好。如果面积受限可以单纯拉开lside 或者接I/O 的N+与其他N型的距离,也是可以过LUP测试的。

其次,你图中外面的蓝色如果是nbl环的话,看起来宽度挺窄的,nbl应该有最小宽度限制,NBL需要通过nwell或者hvnwell及N+才能接metal

再者,你图中两个esd是接一个PIN的么?如果不是是不允许共N环的,如果是,两个esd为什么没有合一起做个大的呢

网友:
不用额外加环,这个管子本来就是现成的ESD结构,调出来直接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1中蓝色的path是nbl层   图2是pdk里的图片  nbl好像是可以这样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说 ...

东部工艺很多LU的错误是可以忽略的。pnp 环不是必须的,这类drc 错可以直接忽略掉。一般在power 管和其他模块之间会加pnp tap , 这里面的n 是用多少v,取决于整个片子的最高工作电压,如果这个片子本来就是在低压5v 下工作的,那么ntap 就没有必要用nbl的,用普通5v 的ntap 就行。nbl的环是非常费面积的,手动加的ntap接哪个电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要跟电路确认,不能随便接。

楼主:
我查了pdk里的rule 和pad接的n+和接vdd的n+确实有很大的rule 但是我没有run出来,所以drc和lvs 都清了 心里感觉不踏实 很奇怪。nbl是环 首先他是满足最小宽度要求的 只是看起来窄,他需要的nwell和hvnwell 以及其它层次都是有的 只是那样截图太乱 我没有把他表现出来  2个esd是一个管子 m=2  没合在一起是工艺不允许  工艺上有最大finger限制。所以采用了这种比较蹩脚的画法。 另外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加双环,我目前这个就是按照双环来加的  考虑到这个管子是60v的高压管 所以给他的n环上加了nbl层。菜鸟刚出新手村 还想请教下大佬 你说的双环具体怎么加呢?可以画个草稿 具体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部工艺很多LU的错误是可以忽略的。pnp 环不是必须的,这类drc 错可以直接忽略掉。一般在power 管和其他 ...

这是pnp的esd管  工作电压是60v  我们电路那边给工厂发了邮件,询问了关于这类drc的问题  但是回复太慢了。我个人还是偏向大佬的观点的 总觉得自己加的哪些ring  就是画蛇添足 看着不伦不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pdk里的rule 和pad接的n+和接vdd的n+确实有很大的rule 但是我没有run出来,所以drc和lvs 都清了 心里 ...

先说下esd m=2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意义的,因为测试ESD的时候只看下限,只要一个导通另一个就没什么用了,你做两个放在一个地方并不会提高HBM等级,通常芯片比较大的情况会做4个esd分散在四边,也是从减小导通路径考虑的。

双环就是你加的那样的。另外还有一种做法你可以调用一个LDMOS,DB pdk 设置里提供的NPN环结构参考下。

楼主:
感谢大佬讲解,我们这次确实也有4个的,有很多种

网友C(2023-11-23):
楼主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为了解drc 加了doubler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1中蓝色的path是nbl层   图2是pdk里的图片  nbl好像是可以这样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说 ...

谢谢!这个PNP环做了吗

网友:
我们这里不用多加ring 但是N阱之间距离要拉大 不是有DRC错

网友D:
这个工艺60v及以上的器件不应该是八边形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艺60v及以上的器件不应该是八边形的么

没做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PNP环做了吗

最后还是加了2道ring 过来

网友(2024-08-29):
引用 楼主:
图1中蓝色的path是nbl层   图2是pdk里的图片  nbl好像是可以这样包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说 ...

elpnp_var1p外围不用加环,在elpnp_var1p器件自带的iso-ring和psub环增加GR层,DRC验证才会识别N-ring和p-ring,就不会报没有N-ring和p-ring的问题。

网友E(2025-03-14):
你好楼主,我目前用的是dbBCD30V.18工艺,我看到一个很让我困惑的PAD,长这样,我在PDK库里没找到相似的,不知道是不是光照刻蚀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大佬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我目前用的是dbBCD30V.18工艺,我看到一个很让我困惑的PAD,长这样,我在PDK库里没找到相似的, ...

这是pad下面的垫层金属,就是这样设计的,又不会一定就用pdk里面的pad,如果没有,那就是自己设计的pad,能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pad下面的垫层金属,就是这样设计的,又不会一定就用pdk里面的pad,如果没有,那就是自己设计的pad, ...

请教一下啊,垫层金属会有中间那个小方块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啊,垫层金属会有中间那个小方块是吗

是,应该是dummy

网友G(2025-10-20):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加了2道ring 过来

这个工艺的guard ring 用这个做? m1_ndiff 和m1_pdiff吗? pin打在哪层上? label打在哪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艺的guard ring 用这个做? m1_ndiff 和m1_pdiff吗? pin打在哪层上? label打在哪层上?
...

pin 和lable 不都是打在top层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pin 和lable 不都是打在top层吗

vsub怎么接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vsub怎么接大佬?

vsub 是指地吗 一般接在pring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