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mos如何繪製成DUMMY

楼主(2023-04-21):
我是使用SMIC013的製程
如下圖,ESD PMOS共有1500個,我想把這些mos分成8排,且每一排的mos數量一致
多出來的部分接VDD成DUMMY
如此每一排的active mos數量分別是188/187/188/187/188/187/188/187
請問是不是把圈起來的這2個mos的gate和最右邊的source接VDD就可以了(如下圖)?

网友:
DUMMY的S/D都接电源和地,gate接管子的gate就行吧,

网友A:
Nmos g,d,s短接到gnd,PMOS gds短接到vdd,而且esd  mos每组最好是偶数finger,不要有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 g,d,s短接到gnd,PMOS gds短接到vdd,而且esd  mos每组最好是偶数finger,不要有单的 ...

前輩您好
請問爲何ESD mos最好是偶數finger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請問爲何ESD mos最好是偶數finger呢?

你看它的版图结构,就是成对出现的,如果有单数浪费面积,做dummy也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它的版图结构,就是成对出现的,如果有单数浪费面积,做dummy也不对称
...

請問是會破壞ESD mos的特性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請問爲何ESD mos最好是偶數finger呢?

不是一定这个说法哦,各家情况会不一样
我们这就会把powerclamp的mos断开单数个(最旁边,和你的图示一样)
而且挂成dummy也并不一定是gate/source接一起。有时会float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定这个说法哦,各家情况会不一样
我们这就会把powerclamp的mos断开单数个(最旁边,和你的图示一样 ...

poly 尽量不要floating,因为是不稳态;powerclamp 工作原理和esd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ly 尽量不要floating,因为是不稳态;powerclamp 工作原理和esd的不一样

floating并没有通路,是否不稳态并没有多大影响。况且,powerclamp本身就是用于原地间ESD放电。和ESD不一样?

还有就是,各家产品的ESD耐压要求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loating并没有通路,是否不稳态并没有多大影响。况且,powerclamp本身就是用于原地间ESD放电。你跟我说 ...

floating poly会有电荷存在,状态可以为高也可以为低,因为没有通路也会保持该状态。外界能量也可以改变floating poly的状态,比如EEprom.

Powerclamp是利用RC电路使MOS管导通放电,做成宽漏端不对称结构只是为了均匀导通,而通常讲的I/O端口,或者电源的ESD,是指器件本身,是利用寄生三极管放电,所以原理不一样,所以不能用clamp 电路来同理看待ESD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oating poly会有电荷存在,状态可以为高也可以为低,因为没有通路也会保持该状态。外界能量也可以改变f ...

powerclamp主流有
普通 GGNMOS/GPPMOS               <- 利用瞬时击穿D端开启横向寄生BJT 放电,但因为均匀开启的问题逐渐被取代(有时候还是会用)
GCMOS(也就是你所说的RC结构)<- 实际是在第一种基础上,降低Vt, 相对于第一种可以更均匀开启,但废面积。并不是mos导通放电
GDMOS  <- RC驱动inv驱动gate开启。 这种才是mos导通放电。

“宽漏端不对称结构”   一来是为了均匀分布电荷,二来会配合SAB拉大漏端电阻。提高耐压能力。
均匀导通(实际只是开启寄生BJT,并不是导通)是通过RC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clamp主流有
普通 GGNMOS/GPPMOS

你说的很全面,可能是叫法不一样,我们只把最后一种叫power calmp,其他两种称做ESD

SAB相当于在每个漏端串联个小电阻,可以提高漏端耐压,也可以限流,来实现均匀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