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参数

楼主(2023-04-21):
200资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因为编辑的时候内容过多,eetop没有保存到细节描述TT
问题如下:
怎么样知道我想要更改器 ...

1、脚本里修改参数都是CDF参数名,器件Q出来的参数名是display参数名,两者可以名字不一样。你想看CDF里参数名叫啥,可以在Q出来的参数设置界面,看到最下面有一个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勾上这个就显示的CDF参数名。

2、想看孔的defname可以via~>viaHeader~>viaDefName。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参数?

不好意思,可能因为编辑的时候内容过多,eetop没有保存到细节描述TT
问题如下:
怎么样知道我想要更改器件的对应属性,比如,我要更改一个电阻的dummyPoly(pdk里自带的属性调整),把带有dummyPoly电阻改为只有一边有dummyPoly,常规操作是从图形界面去掉dummyPoly,但要是想同各国skill直接修改,怎么查看我需要修改这个器件的哪个属性,并进行修改呢?
如图Q1所示
第二个就是,在看别人的脚本时,我发现孔的属性在它现有的属性类型里并没有找到,但是确实可以通过cutColumns来查看和控制孔的个数,像这样“隐性”的属性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
并且能不能有什么通用的技巧可以找到这些属性,难道真的只能一个个的去找吗?

如图Q2、Q3所示

Q1

Q1

Q2

Q2

Q3

Q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本里修改参数都是CDF参数名,器件Q出来的参数名是display参数名,两者可以名字不一样。你想看CDF里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关于第二点,可能时我的描述问题,cutColumn这个属性还是找不到,请问是怎么回事?图片在下面
然后假如要改变其他的东西,比如path线,polygon这些东西,有通用的查找办法吗?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因为编辑的时候内容过多,eetop没有保存到细节描述TT
问题如下:
怎么样知道我想要更改器 ...

1. 像参数这种,只能不断了解熟悉各个FAB的PDK,才能获取这些信息

2. standard via里面的属性,你可以去查看techile里面关于standard via的定义,那里面有详细描述,
    如果参数跟默认参数一样,就不会保存在overrideParams里面,这些参数可以通过viaDef读取。
    用~>操作符是可以访问via所有属性的。(属性名字查看T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像参数这种,只能不断了解熟悉各个FAB的PDK,才能获取这些信息

2. standard via里面的属性,你可以去 ...

谢谢您的回答,昨天终于解决了这些困惑,三楼说的查看CDF描述确实是很管用的,对于via的Defname,后来确实找到了对应的名字,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