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怎么屏蔽(忽略)电路中的单元

楼主(2023-04-21):
电路中用来仿真的模块有数字模块,这个模块view只有verilog和symbol,然后调用了这个symbol到电路里仿真,版图中没有这个cell,跑LVS有什么方法来屏蔽这个cell吗,是直接跑不起lvs,提示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已经试过这些方法(有可能操作问题,或者其他细节问题导致不成功),求大佬有什么技巧呢。
1、lvs box不行,好像只有版图和和电路同时存在才可以.(难道细节问题?)
2、在电路中添加 lvsIgnore property,不行,但是对其他有schematic这个view的可以,(难道是这个模块没有sch吗)
3、lvs filter可以忽略anolog lib里的,网上说忽略单元这样写的lvs box “cellname”。似乎也不行。
4、把单元shift delete,就是sch右键cell有个ignore,cell会有个叉叉,这样可以跑lvs,但是网表又不会提取这个cell,后仿又不方便前端又不想新建sch,把仿真cell弄到sch里真恼火。

网友A:
你只有symbol肯定不行,可以建个只有PIN的schematic,就是你进到这个空的原理图的block里就只能看到PIN,这样你应该就可以导出原理图了,而且你用lvs box时也是需要PIN的。

网友B:
我选择copy另外一份电路在本地跑

网友C:
这种情况用lVS box比较简单,版图和电路有PI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symbol肯定不行,可以建个只有PIN的schematic,就是你进到这个空的原理图的block里就只能看到PIN,这 ...

好的,谢谢,是要建一个空的sch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copy另外一份电路在本地跑

就是很多小单元都是这种,每一层电路都要去,还有symbol要弄,调用也要改

网友D:
首先电路上这个模块得打上pin,然后版图也得做个空cell里面有电路上对应的pin,就可以用lvs bo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symbol肯定不行,可以建个只有PIN的schematic,就是你进到这个空的原理图的block里就只能看到PIN,这 ...

根据symbol建一个空的电路 只有pin的,然后就可以跑过了,那可以用lvs box来屏蔽吗,具体怎么用呢,好像他们说不用添加屏蔽单元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用lVS box比较简单,版图和电路有PIN即可

就是版图中只需要打pin,然后电路有pin就可以用lvs box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路上这个模块得打上pin,然后版图也得做个空cell里面有电路上对应的pin,就可以用lvs box了 ...

这个电路必须要有对应的版图的cell吗,反正电路和版图cell都要有,pin对得上就可以用lvs box噶

网友:
是的,本来版图和电路都要有才能做lv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路上这个模块得打上pin,然后版图也得做个空cell里面有电路上对应的pin,就可以用lvs box了 ...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lvs  的确可以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symbol肯定不行,可以建个只有PIN的schematic,就是你进到这个空的原理图的block里就只能看到PIN,这 ...

该方法可行 ,因为在Top层跑EMIR时,有的底层模块不需要跑emir,需要跑顶层连线的emir,可以通过该方法去优化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