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示BGR的启动电路上电过程解释

楼主(2023-04-22):
想问一下大佬们,下图是一个电流模的bandgap,左边为启动电路,这个启动电路的上电过程该怎么分析呢?小白实在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刚上电时R10无电流,net010电位为0,M22管关死,drain端电位为电源,M12管导通,Vgate被拉低,使得R10上产生电流,且该电流最终会被钳在VTH22/R10

网友B:
开始时主体部分无电流,则P管不导通Vgate为1,R0上的压降几乎为0导致M22关断,所以M22的漏极为1,导通M17,把Vgate拉到0,则电路产生电流开始工作。左侧串联的管子相当于增大导通电阻,使正常工作时M22的漏极比较小,关断M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时主体部分无电流,则P管不导通Vgate为1,R0上的压降几乎为0导致M22关断,所以M22的漏极为1,导通M17, ...

vgate为1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R10无电流,net010电位为0,M22管关死,drain端电位为电源,M12管导通,Vgate被拉低,使得R10上产 ...

大佬,vgate被拉低,R10上为什么会产生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te为1是什么意思呀?

为1就是高电平,P管栅极为高就不导通所以没有电流,0就是栅极为低电平,导通了就会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时主体部分无电流,则P管不导通Vgate为1,R0上的压降几乎为0导致M22关断,所以M22的漏极为1,导通M17, ...

大佬,我是没明白为什么P管关断,R10为什么没压降呢?

然后M22关断,M22的漏极为什么是高电平呀?M22那条支路上的管子不消耗电压么?求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vgate被拉低,R10上为什么会产生电流呢

M27导通,电流会流经R10,可以把R10当成导线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没明白为什么P管关断,R10为什么没压降呢?

然后M22关断,M22的漏极为什么是高电平呀?M22那 ...

关断相当于超大电阻,或者你换个角度想,P管关断了,电流是不是几乎为0?R0上压降是不是I*R?那压降不也几乎为0嘛···这是中学物理啊,我觉得你还是先不急着分析具体电路,先多看看拉扎维书上的理论尤其是前三章,然后把公式和习题推导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看下sansen书,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楼上们的分析都挺好的,这个电路启动电路在完成使命后还是在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时主体部分无电流,则P管不导通Vgate为1,R0上的压降几乎为0导致M22关断,所以M22的漏极为1,导通M17, ...

但我仿真M22的漏端电压一开始并不是VD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R10无电流,net010电位为0,M22管关死,drain端电位为电源,M12管导通,Vgate被拉低,使得R10上产 ...

我仿了M22的漏端电压,一开始并不是VDD,为什么说M22关死,其漏端电位为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了M22的漏端电压,一开始并不是VDD,为什么说M22关死,其漏端电位为电源?

M22关死和导通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R10无电流,net010电位为0,M22管关死,drain端电位为电源,M12管导通,Vgate被拉低,使得R10上产 ...

”M22关死,其漏端电位为VDD”能说的详细一点嘛?M22上边的管子不消耗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R10无电流,net010电位为0,M22管关死,drain端电位为电源,M12管导通,Vgate被拉低,使得R10上产 ...

:'(:'(大佬再多说几句吧

网友:
自偏置bandgap,刚上电时电阻 上压降为0,左边swith nmos不工作,M22拉低vgate实现bandgap供电,当bandgap有输出后,电阻上压降为Ibias*R,switch nmos开启,M22关断,bandgap处于工作状态。通常bandgap有两个工作状态,一个是为0时,一个是有输出。可以参考razavi书上写的

网友:
M22栅极用BGR输出或某个分压节点控制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