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这样的变压器/互感器吗?

楼主(2023-04-22):
初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次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

有这样的吗?

如果有,这种叫什么名字呢?

coupling transformer ?

网友A:
初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次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
=> transformer不就如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次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
=> transformer不就如此吗?

transformer,初级绕组是输入,次级绕组是输出啊

网友:
一个差分螺旋电感的结构,也是存在自感和互感,其等效为一个T型变压器 不知题主是不是想问这种结构。

网友:
初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次级绕组既是输入也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