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 Modulator积分器输出幅值超出范围

楼主(2023-04-22):
最近做一个SDM,second order CIFF结构,按照simulink仿真参数,在simulink上每一级积分器输出幅值都不到0.4,转到cadence用理想器件建模积分器输出幅值超过直接到了用vcvs搭的全差分运放的上限,对此很不理解,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下图附上第一第二级积分器输入输出和vcvs搭建的运放理想模型。

网友A:
1、检查运放差分输出是否正常建立
2、检查调制器系数是否和建模匹配
3、检查比较器是否正常工作
4、检查前馈求和点是否正常
5、检查每级采样积分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
支持SDM后续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运放差分输出是否正常建立
2、检查调制器系数是否和建模匹配
3、检查比较器是否正常工作

目前发现可能是我仿真设置存在问题,之前因为仿真不收敛按照网上教程添加了cmin和更改了iabstol等参数,把各参数调回默认值后降低仿真accutacy defaults 可以得出输入输出波形与simulink仿真大体相同的结果。可是仿真出的结果SNDR依然与simulink仿真结果有很大差距,检查调制器系数与建模匹配,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其他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可能是我仿真设置存在问题,之前因为仿真不收敛按照网上教程添加了cmin和更改了iabstol等参数, ...

积分器饱和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的每级输出最大幅值能否和建模对应?
解决了之后,SNDR差是另一个问题了:频谱分析是底噪大了还是谐波大了?是否满足相干采样,求解SNDR设置是否正常,运放增益带宽和压摆率是否足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器饱和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的每级输出最大幅值能否和建模对应?
解决了之后,SNDR差是另一个问题了 ...

积分器饱和问题目前解决,发现第二级积分器输出与建模无法对应。有一点疑惑,cadence仿真时Vdd=1.8,输入幅值同建模相等值为0.5,此时Vcm=0.9,vref+和vref-分别设置为1.4和0.4,不知如此设置是否正确呢?(我看有些说法vref+和vref-设为vdd和gnd,仿真时发现此值对第一级积分器输入输出幅值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积分器饱和问题目前解决,发现第二级积分器输出与建模无法对应。有一点疑惑,cadence仿真时Vdd=1.8,输入 ...

反馈值也是有系数得,你更改反馈值大小,你得看看系数值要不要跟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值也是有系数得,你更改反馈值大小,你得看看系数值要不要跟着调

请问反馈值是指DAC反馈系数吗,我看同种结构的文献DAC反馈的系数与第一级integrator积分系数取相同的值,我也采用了相同的结构(具体与此图相似)。或者是更改vref+和vref-值的大小么,更改这个值后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输出幅度与simulink仿真并不对应并且明显大于simulink仿真,其他系数在simulink仿真中并不需要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反馈值是指DAC反馈系数吗,我看同种结构的文献DAC反馈的系数与第一级integrator积分系数取相同的值, ...

按照你说的,假设改变VREFP/VREN值,而反馈系数保持不动
1、VREFP=1.4  VREFN=0.4  反馈系数=K   反馈量=±1*K
2、VREFP=1.8  VREFN=0.0  反馈系数=K   反馈量=±1.8*K
你最终的反馈量都变了,也就是每次积分进来的值都变了,输出能不变么?
传递函数推导的时候默认vref是±1,如果你改变了vref的±值,那么你得调系数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假设改变VREFP/VREN值,而反馈系数保持不动
1、VREFP=1.4  VREFN=0.4  反馈系数=K   反馈量= ...

您说的对,改变VREFP/VREN值,而反馈系数保持不动,积分器输出量肯定是会跟着变的。虽然传递函数推导的时候默认vref是±1,如果在cadence仿真中想将vref设置为对应±1的默认值,应该设为多少呢?如果改变了vref的±值,simulink该如何仿真调系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改变VREFP/VREN值,而反馈系数保持不动,积分器输出量肯定是会跟着变的。虽然传递函数推导的时 ...

按反馈量等价就行了,只有最终的反馈才是积分器实际处理的信号值:

假设建模时vref=±1,反馈系数C1=0.5,则反馈量为±0.5
对应仿真时:
1、VREFP=1.4,VREPN=0.4,积分器求和反馈系数K=0.5,则反馈量为±0.5
2、VREFP=1.8,VREFN=0,为保证反馈量为±0.5,积分器求和反馈系数需要调整为0.5/1.8,同时输入系数b1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第一个积分器需要实现两输入不同的积分系数,可参考如下链接中【另一种两输入开关电容积分器】架构实现。
开关电容积分器自建立输入共模分析 - gtfei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仿真时就是如您所说设置VREFP=1.4,VREPN=0.4,积分器求和反馈系数K=0.25, 然而积分器输出幅度确实无法与simulink仿真对应,第二级积分器输出幅度达到了0.6-0.7,simulink仿真时只有0.3-0.4。

网友B(2023-09-12):
引用 楼主:
请问反馈值是指DAC反馈系数吗,我看同种结构的文献DAC反馈的系数与第一级integrator积分系数取相同的值, ...

这前馈电容210、315、630f的电容是怎么确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前馈电容210、315、630f的电容是怎么确定的啊?

用matlab仿真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atlab仿真得到的

仿真之前随便试的电容值?

网友C(2023-11-07):
请问一下楼主,用VCVS搭的理想全差分,他那个压摆率怎么体现出来

网友:
首先仿真ac 模型对不对的上啊

网友(2024-04-17):
引用 楼主:
积分器饱和问题目前解决,发现第二级积分器输出与建模无法对应。有一点疑惑,cadence仿真时Vdd=1.8,输入 ...

请问积分器饱和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仿真第二级积分器也输出饱和了,求解答一波。

网友:
是ct还是dt?积分器建议直接用IdealDevices的Opamp_Gm

网友: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vrefp、vrefn怎么确定的呀

网友(2024-05-29):
SD Modulator积分器输出幅值超出范围,插眼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用VCVS搭的理想全差分,他那个压摆率怎么体现出来

可以直接仿真摆率

网友D(2025-02-10):
引用 网友A:
按反馈量等价就行了,只有最终的反馈才是积分器实际处理的信号值:

假设建模时vref=±1,反馈系数C1=0.5 ...

您好,看到这个帖子感觉您说的很清晰了。但是我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说您说的是按照建模值±1去决定电路的反馈系数了,我现在想逆向做一下,就是我现在电路确定了是Vrefp=1.8 Vrefn=0,反馈系数比如是K,那么在simulink中我如果反馈系数也是K不变,DAC出来的结果是±1,那么是不是应该在DAC出来的结果再乘个系数,那么这个系数K2应该怎么确定呢?就是图中所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看到这个帖子感觉您说的很清晰了。但是我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说您说的是按照建模值±1去决定 ...

凑反馈的绝对电压值就行了,你VREFP=1.8 VREFN=0 系数K,那么你电路得到的绝对反馈电压值为±1.8*K
现在ADC-DAC模块输出为±1,系数K*K2,绝对反馈电压值为±K*K2
则K2=1.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凑反馈的绝对电压值就行了,你VREFP=1.8 VREFN=0 系数K,那么你电路得到的绝对反馈电压值为±1.8*K
现在A ...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实际在simulink中尝试了一下,当我K2设置为1.8后,精度就下降很多了,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电路中共模电平是0.9V,电源是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实际在simulink中尝试了一下,当我K2设置为1.8后,精度就下降很多了,不知道为什么 ...

反馈值大了导致精度下降,优先查看各级积分器是否输出饱和/异常,同步检查输出VIN系数和通路系数是否和电路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馈值大了导致精度下降,优先查看各级积分器是否输出饱和/异常,同步检查输出VIN系数和通路系数是否和电 ...

非常感谢,在simulink中我把积分器中的饱和电压从1V提高到了1.4V之后就变高了,84dB,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simulink中的REAL Integrator模块的这个饱和电压这个参数,填多少呢,是直接填VDD(1.8)还是说如果说根据电路比如说VDD-Vdsa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在simulink中我把积分器中的饱和电压从1V提高到了1.4V之后就变高了,84dB,那么我想问一下,这 ...

理论上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电路摆幅决定积分器最大饱和电压,按照你1.8V的供电,积分器的饱和电压最大1.8V,但是一般设计上需要保证冗余,实际积分器瞬态下能达到的最大值建议不超过饱和值的80%,不然运放的THD比较恶劣,影响通路性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电路摆幅决定积分器最大饱和电压,按照你1.8V的供电,积分器的饱和电压最大1.8V, ...

学习了,请问老哥能否看下我的关于调制器三次谐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请问老哥能否看下我的关于调制器三次谐波的问题?

不好意思,看了你的贴子,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