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问题

楼主(2023-04-22):
请问一下PSS仿真为什么会不收敛。是pss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有劳给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PSS仿真不收敛一般是电路中有较多的电感器件,引起的反射导致牛顿迭代算法里出现奇异的节点。一般会有两种表现。第一种表现为瞬态先不收敛,然后跳出来。第二种是瞬态收敛了,但是shooting不收敛。

解决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1. 简化电路的模型,少用一些电感器件、理想器件和悬空节点。
2. 设置分段仿真。瞬态仿真的时候先跑低精度,收敛了之后再跑高精度,然后使用高精度的工作点作为PSS的起点。
3. 使用harmonic balance的方式进行仿真,而不是shooting
4. 保存节点少一点。
5. 不要使用低温。
6. 如果只是想看谐波的话,可以使用瞬态仿真再手工做FFT,不要使用PS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不收敛一般是电路中有较多的电感器件,引起的反射导致牛顿迭代算法里出现奇异的节点。一般会有两种 ...

用harmonic balance仿真PSS虽然收敛了 但出来的值不太对

网友B(2023-09-01):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不收敛一般是电路中有较多的电感器件,引起的反射导致牛顿迭代算法里出现奇异的节点。一般会有两种 ...

这个分段仿真设置精度要怎么设置呢?是要跑两次吗?
是在PSS里面设置还是tran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段仿真设置精度要怎么设置呢?是要跑两次吗?
是在PSS里面设置还是tran里面设置?

在TRAN里设置。需要写一个脚本

网友(2024-11-19):
学习一下_不收敛问题

网友C(2025-01-08):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不收敛一般是电路中有较多的电感器件,引起的反射导致牛顿迭代算法里出现奇异的节点。一般会有两种 ...

请问为什么不要使用低温?是低温下有什么参数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不要使用低温?是低温下有什么参数异常吗?

低温下,一些器件的参数容易达到极值,导致奇异点更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