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 PEX电阻报错*Error* eval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楼主(2023-04-23):
问题记录:
Calibre PEX抽取寄生器件,生成calibreview时会出现fatal ERROR,并在CIW里会报以下错误(*Error* eval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s") - 3),提示电阻segments不能为大于1的integer类型:

解决办法:见附件

Calibre 2015.2_36.27提取生成calibreview,电阻segments为大于1的integer时会报错Err.docx

网友:
按照这个路径,在我的calibre下到pkgs/icv,后面的就没有,找不到mgc文件,这个怎么弄泥

网友A:
显示没有权限,改不了里面的文件,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没有权限,改不了里面的文件,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操作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解决了,到最后一个文件的目录下,打开终端,进入系统,然后赋予需要更改文件的权限,输入;sudo chmod 777 文件名,这样就有权限,可以更改了

网友(2023-11-19):
请问一下,我的calibre版本是2015.41_16.11。打开那个.skl文件之后,找不到那些要修改的代码

网友(2024-12-08):
您好,我load出现这个错,该怎么解决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