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multi path

楼主(2023-04-23):
创建multipath 之后,看层次时,发现SP多划了一个,但是建立过程中并没有增减,并且确认了代码,重新建立之后还是出现下面的情况,虽然不影响,但是不知道原因,有大神解释一下,或者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你的那个sp与有源区重叠,你可以看看做有源区的时候是不是进行了什么操作

网友A:
你怎么建的,用代码还是gui改出来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建的,用代码还是gui改出来的

你这说的这么高深,听不懂
我是用教程,creat-> multipart path,新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