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前端综合PAD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约束问题

楼主(2023-04-23):
小白一个,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我目前进行芯片级的PAD的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的约束。目前有一个IO端口。

     如图,在电路设计中,该管脚是使用CPU_SYS_CLK时钟来采样的。之所以用这个时钟进行采样是因为在刚开始时,这个时钟是一个频率非常低的时钟,大约也就20M吧,之后这个时钟的频率才会切换到高频。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DC进行约束时,约束的这个时钟是它在高频状态下的时钟,那么我的input_delay如果也是按照这个高频的情况约束就不对了,因为是在低频的情况下,进行的采样,请问各位大佬,我应该如何进行约束呢?

网友:
高频如果满足的话,低频也应该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