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3-04-23):
寄生参数提取时,应该采用何种方式:R+C+CC or R+C or R+CC?有什么选择的依据?

网友A:
这个是线路来定的,不是版图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路来定的,不是版图来定的。

请问电路如何决定呢?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如何决定呢?有什么经验吗?

应该根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来决定提什么吧,因为有的时候全部提取的话数据量很大,仿真要很久,所以线路人员会根据自己产品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抽取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