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PP层和NN层的问题

楼主(2023-04-23):
两个宽度不一样的P管放在一起了 为了过DRC补了一块PP(红框内) 后仿过了 但流片的话会有其他潜在的影响吗

网友A:
从源头开始说,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想你也就有了你需要的答案。

1、什么是场氧?
场氧是指硅衬底上的SiO2氧化层,由于它比较厚也叫厚氧,可以对离子扩散、注入起阻挡作用。

2、什么是有源区?diffusion?
有源区是场氧(厚氧)的开槽,它上面也会有一层薄氧(thin oxide),可以用来形成多晶硅下的栅氧,在多晶硅栅MOS工艺流程中是先形成poly栅再进行源漏掺杂的(该操作可以使源漏和poly 沟道自对准),实际进行掺杂的区域我们叫它diffusion(Ndiffusion/Pdiffion),很显然有源区并不等于diffusion,而是包含关系。

3、什么是PP/NN?
PP是指P型注入/扩散区,又称pplus、p-implant;NN指N型注入/扩散区,又称nplus、n-implant。
PP和NN其实是在硅片衬底上划定的一个区域,用来限定离子扩散/注入的操作范围,为了使有源区的边边角角完全完成掺杂,那么这个限定的操作范围就必须比有源区大,包含全部有源区,这就是版图中pp要比diffusion区域大的原因,pp是同时覆盖有源区和部分场氧的。这么说,假设你只想在硅衬底上做1个PMOS的话,确定有源区后你甚至可以把pp铺满整块硅片(就是有点浪费掺杂离子源),但就是不能比有源区小!

来打个比方,假设你家院子全是水泥地,这可以比作场氧,你想在上面敲掉一块水泥把下面的土漏出来用来种菜,这种菜的区域就是有源区,这种上的菜就是掺杂,种不同种类的菜就是不同的掺杂类型。那你撒种子的时候为了保证每一寸土壤都被种子覆盖,种子就难免会撒到水泥地上,你撒种子的这个范围就是pp/nn的范围,当然你可以把种子撒满你的院子,但只有土壤区域会长出菜苗...

综上所述,你提问中补的这一小块pp就是为了满足fab drc要求的pp包diffusion最小范围,fab已经过多次验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了使diffusion掺杂更加完美、更加保险,你可以把pp适当的画的更大,包的更多。

希望能为你解惑。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太神了

网友: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建议可以盖大一点,使得这个layer成为一个方形。

网友:
可以按照最大的补成一个整体的长方形

网友:
把plus补上没问题,或者尽量补成一个规则的图形。尽量不要有单独的小块的plus或者太细的长条,在光刻时,胶有可能会倒,刻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导致会影响周围的器件。

网友:
drc OK  就OK

网友:
考虑下依小的Pmos PP宽度来补,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网友:
不要担心,你把周围的PMOS管的PP拉齐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源头开始说,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想你也就有了你需要的答案。

这个比喻很中肯呀

网友:
2楼回答得太好了,点赞

网友:
形象,清晰。

网友(2024-07-19):
2楼赞一个

网友B(2025-06-02):
引用 网友A:
从源头开始说,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想你也就有了你需要的答案。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OD区域以外的PP和NP其实不起作用,因为场氧化层没开窗的话离子也注入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OD区域以外的PP和NP其实不起作用,因为场氧化层没开窗的话离子也注入不进去。
...

PP和NP并不是独立的物理层,而是光刻掩膜图形,离子注入时没有NP/PP的区域被光刻胶覆盖,从而控制离子注入的范围和类型。
也不能笼统的说OD区域以外的NP和PP不起作用,它们的存在意在消除光刻对准的工艺偏差和注入的边缘效应,目的是让整个OD区域重掺杂离子注入更加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源头开始说,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想你也就有了你需要的答案。

言简意赅,我愿成为比喻王,比喻的太好了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A:
从源头开始说,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我想你也就有了你需要的答案。

mark: PP/NN作用,形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