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版图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3-04-23):
各位大佬,我在仿真r+c+cc的时候发现启动时间变得很慢,只有c+cc的时候还行,一加上r之后就很慢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呀,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提R会增加很多节点导致仿真变慢,可以尝试改变提取精度,比如将小电阻合并或者直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R会增加很多节点导致仿真变慢,可以尝试改变提取精度,比如将小电阻合并或者直接忽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R会增加很多节点导致仿真变慢,可以尝试改变提取精度,比如将小电阻合并或者直接忽略
...

你说的是让仿真速度变慢吗?我的疑惑是仿真结果启动时间变长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让仿真速度变慢吗?我的疑惑是仿真结果启动时间变长了很多

哦哦我看错了,我以为你是说仿真慢了。如果是电路变慢也有可能吧,查下最大的几个寄生电阻和对应节点的电容,是不是RC太大了?

网友B:
那就是寄生电阻太大了,可以从layout上减少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寄生电阻太大了,可以从layout上减少寄生电阻

是的,减小寄生电阻有哪些方法呢?我知道的增加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减小寄生电阻有哪些方法呢?我知道的增加线宽

无非就是增大线宽,减少线长,多层走线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