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寄生参数相关

楼主(2023-04-23):
请教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1. 我在版图中放了几个并联且参数完全一样的器件,然后在器件的同一位置打同样的pin,器件之间全部使用虚拟连接,没有实际走线。结果提出来的C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2. 另外,我想看连线上的寄生电容要看C还是CC呢?连线上的寄生电容包含了器件本身的寄生么?如果要单纯看互连线上的寄生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A:
只知道器件本身寄生会提的。你这是出问题了想找到哪个影响了?

网友B:
连线上的寄生电容包含了器件本身的寄生么?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器件本身寄生会提的。你这是出问题了想找到哪个影响了?

是的,现在想看一下连线上的寄生到底有多大,不知道看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上的寄生电容包含了器件本身的寄生么?包含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