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中的辅助功能推测-预充电or过流保护or动态响应

楼主(2023-04-23):
大佬们,我对这个LDO中的辅助功能判断拿不定注意。
LDO第一部分是折叠共源共栅误差放大器、第二级是一个NMOS电压跟随器(跨接了两个NMOS管,栅极由VIN减去一个稳压管的值),第三极是PMOS调整管,他的左边一路有一路镜像电流(栅漏与调整管接一起的、可以镜像负载电流,推测是一个正反馈,快速动态响应)

问题一:第三极是PMOS调整管,他的左边一路有一路镜像电流(栅漏与调整管接一起的、可以镜像负载电流,推测是一个正反馈,快速动态响应)。他可能是别的我不清楚的的功能吗
问题二:第二级是一个NMOS电压跟随器(跨接了两个NMOS管,栅极由VIN减去一个稳压管的值),我对电压跟随器上面两个NMOS的功能不太清楚,推测是一个在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对调整管栅极电压与充电的功能,仿真也看出如果没有这个电路,可能输出电压5V会过充,会震荡。正常工作之后,这两个NMOS管就会关闭。还有一种推测是,是过流保护吗,很大的负载电流可能会让他打开,给PMOS,让栅极电压重新回去。

感谢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问题1镜像开关管那个是个过流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镜像开关管那个是个过流保护吧~

请问是如何过流保护的呢,是如果电流过大,下面镜像的电流大,第二级的VGS就会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