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Auto zero运放环路补偿怎么做嘛

楼主(2023-04-23):
卡在这里两天了,环路搭成负反馈后,相位裕度总是不够,论文里一般也没有提补偿的,单分析降低失调电压的原理

电路环路结构如下

网友A:
给出资料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资料太少了

老哥你好,现在补偿问题解决了。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理想开关做采样开关,能达到目标效果,但是用传输门做开关后,结果就不行了,这个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B:
您好,请问你怎么仿真这个的offset呢,接成单位增益仿MC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你怎么仿真这个的offset呢,接成单位增益仿MC还是

我是接成单位增益了,同时需要人为给出一个失调电压

网友C(2024-06-05):
老哥你最后是怎么补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最后是怎么补偿的啊

最后没调出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