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导出Monte Carlo拟合数据波形

楼主(2023-04-23):
请教各位大佬,用virtuoso仿真得到了Monte Carlo的曲线图,想把数据导出来用别的软件画,导出的数据只有散点图,没有拟合生成的柱状图和曲线。

有什么办法能把柱状图和曲线数据也导出来嘛,如果用excel或者originlab处理散点图数据怎么生成拟合的柱状图和曲线呢?

网友:
matlab可以处理,把有函数算mean/std,还有画分布图

网友:
virtuoso自带的可以生成柱状图,显示3σ和均值u的

网友(2025-10-14):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用origin画,只有散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