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楼主(2023-04-23):
怎么在终端直接使用命令跑Calibre DRC  和  Calibre LVS

想从终端直接输入类似 :calibre -runset   之类的命令然后calibre就能按照runset里面的配置在后台跑完DRC 或者LVS,可以实现吗?
目的是想通过脚本在后台通过不断修改runset文件的内容来实现批量跑DRC  LVS,跑完后读取对应的结果来确定通过与否。

网友A:
可以实现,python tcl shell 各种语言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python tcl shell 各种语言都能实现

就想知道脚本后台跑Calibre的命令是啥,我直接callibre runset 跑不了

网友:
calibre的帮组文档有说明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drc runset

ERROR: Error SYN8 on line 294 of runset - unpaired left brace(  {  ) or righ brace (  }  )

为啥来个莫名其妙的错误,我runset明明已经在ui界面跑过一次了,我再用命令跑就报错,提示里面大括号不成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ROR: Error SYN8 on line 294 of runset - unpaired left brace(  {  ) or righ brace (  }  )

为啥来 ...

图形界面跑的时候会先将你的layout导出生成一个gds文件,然后再将gds文件路径和cellname填进runset里面,

你用命令跑的时候要将runset 里面的 PRIMARY 和 PATH 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界面跑的时候会先将你的layout导出生成一个gds文件,然后再将gds文件路径和cellname填进runset里面, ...

现在能用命令行跑了也能生成结果,但是就像你说的需要  *.calibre.db   和 *.src.net     两个文件,请问用什么命令才能生成对应的gds和net文件。

网友C:
跑出来的 XXX.calibre.db 不就是的g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出来的 XXX.calibre.db 不就是的gds吗

我想知道怎么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让calibre生成这两个文件,然后我可以通过脚本批量地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用命令行跑了也能生成结果,但是就像你说的需要  *.calibre.db   和 *.src.net     两个文件,请问 ...

virtuoso >File > Export >CDL ---电路网表cdl文件,等同 *.src.net

virtuoso >File > Export >Stream out ---版图数据gds文件,等同*.calibre.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让calibre生成这两个文件,然后我可以通过脚本批量地跑
...

你可以在终端输入 strmout -help

网友B:
关于导出cdl的,你可以参考下面帖子的第三个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617795-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导出cdl的,你可以参考下面帖子的第三个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617795-1-2.html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终端输入 strmout -help

可以给各strmout 的命令模板吗,看这个命令有很多参数
我输入了:  strmout -library  /home/mytest  -strmFile  1.gds  -topCell  1 -view  layout
然后提示我library name '/home/mytest' is invalid in UNIX NameSpace,   老哥你是怎么strmout的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给各strmout 的命令模板吗,看这个命令有很多参数
我输入了:  strmout -library  /home/mytest  -st ...

大概是这样吧,你也可以参考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610137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样吧,你也可以参考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6101378.html

好的,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研究一下。

到时候方便的话可以show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方便的话可以show一下

可以的,最近正在学perl ,下个月差不多能做出来简单的处理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方便的话可以show一下

看我日志,我做了个简单的版本,我自己试了下是可以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日志,我做了个简单的版本,我自己试了下是可以跑的。

good!有空试试

网友:
直接calibre -help 里面很全
shell 一个一个跑,批量用makefile 之类的,感觉没必要批量,直接跑top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