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菜单

楼主(2023-04-23):
我自己写了一个菜单,在virtuoso上显示下拉菜单,里边有一个调用il 的菜单,这个il文件只能在virtuoso 界面输入命令执行,用哪个函数可以把这个命令在菜单上执行?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像这个菜单是出现在CIW窗口,还是哪一个View的窗口。直接但是暴力的办法是在Cadence的软件装载路径里面的菜单文件上直接修改就有了,不然要用view trigger来加载菜单。

网友A:
看skill文档,如何嵌入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kill文档,如何嵌入菜单

有skill嵌入文档没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