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map访问关系验证

楼主(2023-04-23):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转述一下需求吧:

"需要完成总线访问关系的验证,就是在各个master/slave上挂载VIP,然后通过master VIP发送激励访问各个slave,验证访问关系符合memory map中定义的访问关系;"

希望指点一下这种访问关系应该要如何进行验证,谢谢!

网友A:
就是验证总线桥的译码是否证确,master->slave会根据memory map地址进行选择,比如master0访问slave0,是在0000~1000这个地址段,访问slave1是在1001~2000这个地址段,以此类似推导。需要访问边界地址,中间的地址可能是等价的,也可能要看slave那边是不是有地址拼接这种处理。大概能想到就是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验证总线桥的译码是否证确,master->slave会根据memory map地址进行选择,比如master0访问slave0,是在 ...

好的,感谢回复,这个问题我也差不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