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连接问题

楼主(2023-04-23):
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在画电容版图的时候遇到了以下两个问题迟迟找不出解决办法。
这是我画的mim15电容,我需要画一个5p左右的电容,所以需要9个mim15电容并联。用到了金属5层mim层和金属6层,我不知道我这样画是否正确,还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这不是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短接了?

没有吧,我是用金属6分别将9个mim电容VDD和GND连接起来,左右侧的金属线5距离是够的,在电容区域不含金属5层以下的金属层

网友B:
是不是左右两条线离电容太近了。电容的其他层有全都打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左右两条线离电容太近了。电容的其他层有全都打开嘛/

左右金属线5距离电容金属5层有1.5u距离,距离电容mim层有1.9u的距离,这距离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用的.13工艺)。请问一下电容其他层全部打开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右金属线5距离电容金属5层有1.5u距离,距离电容mim层有1.9u的距离,这距离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用的.13工 ...

就是打孔啊连接先都得在识别层外面,你说的1.5U啊其实这个数据告诉我没有意义,应该参考是否是在识别层外,识别层就是我说的其他层。(不同工艺不一样,可能你这的电容确实没有那个识别层)不管怎样,如果你把连接线那些拉更远一点是否有助于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打孔啊连接先都得在识别层外面,你说的1.5U啊其实这个数据告诉我没有意义,应该参考是否是在识别层 ...

你提到的标识层应该是MIMDMY层吧
“MIMDMY is the DRC marking layer for active MIM, which must not include dummy MIM.”
这层我是有的,打孔都是在MIMDMY层外面。我刚刚试了一下重新将电容从schematic转成layout这两个问题依旧存在(在没连线的情况下),是不是我电容本身就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标识层应该是MIMDMY层吧
“MIMDMY is the DRC marking layer for active MIM, which must not in ...

重新试的时候还是15个这么靠近嘛?还是调用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试的时候还是15个这么靠近嘛?还是调用的一个?

在schematic中设置参数如下
在layout中生产版图如下:
错误中提到的  MIM region  是指MIM层不是MIMDMY层对吧(MIM层边沿到金属5层左右下边沿的确是0.4,唯独到上边沿是2.06)
在不连线的情况下run DRC,那两个错误依旧存在,我在想是不是他自动生成的版图本身就有问题?第一次画版图不怎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schematic中设置参数如下

在layout中生产版图如下:

大佬你能先只调用一个MIM跑DRC试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能先只调用一个MIM跑DRC试试嘛?

正如你说的那样,我重新开了一个layout,只调用一个MIM电容进来跑DRC,发现那两个错误仍然存在。

网友(2024-10-16):
麻烦问一下,第二个drc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