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wafer切割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3-04-24):
请教一下大神, 切割道的结构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表面能看到的一些test pad, 有没有那种横截面示意图啊?

网友A:
有开窗层就行了   其他的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窗层就行了   其他的可有可无

这位大佬应该知道吧?      能给个示意图最好,手画的示意图拍个照看看也行。

网友B:
切割道里的TK很多,有CD、厚度、深度等量测TK,也有WAT 电性TK以及可靠性的RE TK;
由于TK是和芯片是一起生产的,所以和通网上搜到的芯片横截面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道里的TK很多,有CD、厚度、深度等量测TK,也有WAT 电性TK以及可靠性的RE TK;
由于TK是和芯片是一起生 ...

切割道区域也会有底部那种MOS晶体管结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割道区域也会有底部那种MOS晶体管结构么?

有,WAT 测试的就是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WAT 测试的就是管子

多谢多谢大佬

网友:
Scribble line 画法 layout design rule 会有, 各家代工厂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同,  Scribble line 一般放WAT 量测test key (TK)  device , fuse align mark .
切割道区域不算MOS 只是不同层迭出来  ( WAT TEST KEY 有 ).

网友:
切割道有不同宽度,80um,60um等,里的放置的CD bar、TK框、产品mark等等,也有WAT电性或可靠性monitor pattern,也就是testkey,由于工艺过程不同,截面图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