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没人拿sub-sampling PLL来做实际产品?

楼主(2023-04-24):
缺陷在哪里?

网友A:
baseband clocking 沒必要 spce., RF synthesizer 要打modulation sub-sampling 前面DTC 要K一堆東西, 還要在TPM的時候確保不會loose lock, 還有前面reference buffer 很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eband clocking 沒必要 spce., RF synthesizer 要打modulation sub-sampling 前面DTC 要K一堆東西, 還要 ...

在TPM的時候確保不會loose lock

请问什么是TPM啊?

网友B:
subsampling要打modulation 需要DTC(digital to time converter), DTC是需要做calibration的。目前最有名的calibration應該是imec所做的。而且modulation速度比較高勢必要用到TPM(two point modulation),不然PLL很容易lose lock。要用到TPM的話就有很多東西要做calibration。DTC linearity ,VCO linearity, comparator offset。非常難用真的電路去模擬。只能用behavior用去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sampling要打modulation 需要DTC(digital to time converter), DTC是需要做calibration的。目前最有名的 ...

不太懂,为什么一定需要TPM ?

只是一个锁相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