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icfb启动后打开library很慢

楼主(2023-04-24):
icfb启动软件后,再在icfb—Log窗口打开Library Manager的过程特别慢,要等好几分钟才能打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装,或者换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或者换版本吧

找到问题了    cds.lib中有个include的文件有问题,  禁掉这个就行了

网友B:
加载的库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的库太多了?

加的库是挺多,主要有个include的cds.lib有问题,禁掉或者删掉这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