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密勒补偿相位裕度求助

楼主(2023-04-24):
大佬们,我在仿二级运放时候,发现加了密勒补偿电容,相位裕度只有20多,所以我尝试调整第二级管子尺寸减小输出电阻增大次极点,但是发现相位裕度达到60左右的时候,第二级的管子必有一个进入线性区,如果把管子调回饱和区,相位裕度就会变到20-40,所以我想问一下要是把两个管子尺寸都调大来降低电阻,然后保持他们的沟道电阻分压能维持在饱和区,这样来提高相位裕度可以吗?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开环仿真意义不大,除非你的运放当作比较器来用,比较器情况那就不用太关心相位裕度了。
大多数运放都是闭环使用,接成闭环去看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吧。
另外降低输出电阻,Ro正比于L/ID,减小L和增大电流都有用,增加W/L的话,能影响到L/ID就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仿真意义不大,除非你的运放当作比较器来用,比较器情况那就不用太关心相位裕度了。
大多数运放都是闭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