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2输入nand电路前仿真的两个输入激励的问题

楼主(2023-04-24):
小白开始自学简单电路的仿真,请教2输入nand的两个输入激励应该加什么类型,应该怎么设置,麻烦大家了。图片为自己加的激励及跑出来的仿真,感觉不对,也不怎么会看这个仿真图形。

楼主:
没弄明白这个输出结果和INV的差不多,是电路画错了,还是激励没加对,不明白

网友:
AB加的激励一样,那不本来就是个反相器。
你把AB的period换一下,比如一个3u一个5u再看看。

网友A:
把B的周期改成2u吧,这样A\B 信号会出现0-0 0-1 1-0 1-1 的四种情况
这样再看输出波形就好得多

网友:
另外如果电源电压VDD你给的3.3v  那你的A.B电压给1v好像有点低,  逻辑上是对的 ,但是看仿真波形的实际电压值好像不对劲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回答,我试一下,电压现在改成3.3了

楼主:
现在周期一个改成了1.5,一个为2,波形是这样的,这是对的吗?如下几个地方不是很理解
分别是横坐标3、4、9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的周期改成2u吧,这样A\B 信号会出现0-0 0-1 1-0 1-1 的四种情况
这样再看输出波形就好得多 ...

您好,现在周期分别换成1.5、2了,电压也给到3.3了但是这个波形看不懂,感觉还是有问题一样(或许是我看不懂),都无法确定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周期一个改成了1.5,一个为2,波形是这样的,这是对的吗?如下几个地方不是很理解
分别是横坐标3、4、9 ...

这几个地方是因为两个输入电压都突变引起的波形那 “|”一根的突变吗?作为小白的我只能想到这原因了

楼主:
了解这几处地方出现这样的原因了,我放大看了一下,是因为这个地方 还有1-0或0-1交叠的地方,把上升和下降时间变得更小之后就好多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2023-06-28):
哈哈哈,我也在仿真GPIO 好多输入pin 口都不知是加什么激励,还有就是挂的理想电阻之类的,你这个自己写一下真值表,对照着波形图看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