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总是崩溃

楼主(2023-04-24):
用cadence618在画版图的时候,偶尔在画版图时候会出现crash,或者跑drc的时候版图不能export,随后出现crash,crash之后用任何版本的cadence打开这个view都会crash。

网友A:
换版本吧,不知道你装的哪个版本,早期的 618有bug,不稳定,现在新的618.300好像反应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版本吧,不知道你装的哪个版本,早期的 618有bug,不稳定,现在新的618.300好像反应都还不错。 ...

我们的是618-500的,这个跟软件的相关性比较大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618-500的,这个跟软件的相关性比较大是吗

嗯,出现你说那样的问题,一般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版本吧,不知道你装的哪个版本,早期的 618有bug,不稳定,现在新的618.300好像反应都还不错。 ...

大佬 可以分享ic618 300的hostfix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