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型Poly电阻的衬底为什么接地啊?

楼主(2023-04-24):
P型Poly电阻的衬底为什么接地啊?不用P型衬底隔离环围住会有问题吗?poly电阻是两电极器件,他的衬底作用肯定不同于有源区电阻的衬底接触的作用。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可以不接地,接别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接地,接别的也行

感谢回答,接地是为了防止减少噪声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接地是为了防止减少噪声干扰吗?

接任何电平都可以防止噪声干扰,或者说接地并不比接其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任何电平都可以防止噪声干扰,或者说接地并不比接其他的好。

好的,十分感谢您的答疑.

网友(2024-07-24):
P type polyresistor 不是做在NWLL上(栅氧隔开)吗?

网友:
接啥都行,我们公司都接VDD,看具体项目要求吧这个,有的就要求接地,有的要求就接电源